user pick死机问题——ALLEGRO 16.6 P004

楼主(2016-12-13):
这两天碰到一个比较折磨人的问题:
1.我使用的是allegro 16.6 P004的软件版本;
2.整体复选,移动零件和走线时遇到一个情况,具体操作如下:
MOVE -----TEMP GROUP----COMPELET----左键所标点击屏幕时(OPTION 选择的是USER PICK)选中的参考点直接跑到屏幕外面,
然后这时候使用放大或缩小软件一动不动,接着就死机。
3.重启电脑多次,还是如此,无法解决。尝试打开disable opengl后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时候我的PCB视图上不能显示网络名,布局走线很不方便。
4.是否有更完善的解决方案?

图像

disable opengl

disable opengl

图像

无法显示网络名

无法显示网络名

网友A:
    软件重装是最便捷的解决之道

网友B:
    打个最新的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个最新的补丁。。。。

    哪里可以弄最新的补丁?之前你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重装是最便捷的解决之道

这。。发现总是出现这样那样的bug,实在不行,到时候只能重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