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等长问题?

楼主(2016-12-13):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DDR等长问题:
1.D0-D7 DM0 DQSO一组,相对于CLK的长度来说,很多资料讲的的都不同有点+-400,有的+-100MIL.请问按那个好呢DQS的长度又该怎么样定义呢
2.地址线相对CLK的长度是+200好呢还是-200好?

网友:
老話一句~ 誤差越少越好
你看IC 的datasheet 怎麼寫? 按照建議值去做

网友A:
台灣這邊是+-12.5mils   也就是最大最小25mils  要調整比較久

网友B(2017-02-15):
控制在25mil,那么严格啊!那需要调很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灣這邊是+-12.5mils   也就是最大最小25mils  要調整比較久

请问,DDR等长很多资料里面讲参考CLK+-200mil,组内等长10mil,那么在走线的时候CLK长度1810MIL,地址线=1810+-200mil也就是1610-2010的设置范围,可是组内等长10mil,那这个地址线的长度范围我改怎么设置呢

网友A:
您先以地址線等長為目標,  假設您地址線整組控制在1810~1835,正負約25mils,但您CLK就必須保留空間,CLK長度只要比地址線的最大值還長即可.CLK-Address(Maximum)<200mils即可.我們這邊在PADS的作法是使用EXCEL去設定,這樣自然可以清楚於EXCEL看出來.當然Allegro就沒有那麼麻煩了,在CM設定好,可以大部分不需要EXCE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控制在25mil,那么严格啊!那需要调很久吧!

呵呵  我也這樣覺得  真的沒有那個必要  但是  公司要求也沒辦法

网友: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CLK永遠比address和data還長

网友:
善用 router中的 pin pair groups,matched lenght net groups,associated net ,轉移輸出到exc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先以地址線等長為目標,  假設您地址線整組控制在1810~1835,正負約25mils,但您CLK就必須保留空間,CLK長 ...

地址线走完现在最长达到2400MIL了,时钟加200都超过2500MIL,这样不合适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地址线走完现在最长达到2400MIL了,时钟加200都超过2500MIL,这样不合适了吧

哪只好2400-200=2200 , 不過clk比address長是我司要求,也許你那個IC的規範沒有那麼嚴格,況且你可能空間不夠,看來也沒辦法了,總不能砍掉重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只好2400-200=2200 , 不過clk比address長是我司要求,也許你那個IC的規範沒有那麼嚴格,況且你可能空間不 ...

好的,多谢指点。

网友(2017-04-10):
    先把地址命令控制先做组内等长,然后找出中间数值,CLK比他长250mil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