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走线挖掉一些BGA焊盘是否会引起焊接问题?

楼主(2016-12-13):
如题,BGA封装走线,因为有些电源管脚被pin包围,无法打通孔,走细线到外面又会影响电源宽度,想把一些没有网络的焊盘去掉,PAD、绿油层、钢网层都设为0。这样做会有什么风险吗?有哪位这么做过?0.5mm pitch的BGA。

网友:
建议不要去掉,本来就小,你还要去掉几个焊盘,这样不好的。0.5mm的bga就做盲孔和盘中孔吧。里面走细线,外面变宽

网友:
非常规作法,风险肯定有的,问题无非是短路;如能通过调整锡量、剔除锡球等方法保证了良率,也是值得尝试的

网友:
可以削一点,不建议去掉。

网友:
盘中孔还是不要做,容易出问题

网友A(2017-01-16):
不建议去,会影响焊接。之前有个案例,焊盘内缩了一点,影响焊接,如果去掉将会更影响。削盘建议一个盘只削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去,会影响焊接。之前有个案例,焊盘内缩了一点,影响焊接,如果去掉将会更影响。削盘建议一个盘只削 ...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