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走线挖掉一些BGA焊盘是否有风险?

楼主(2016-12-13):
这个问题其实更应该在PCB工艺区发布,但是咱pads论坛人气高,高手多,在这里请教下如题,BGA封装走线,因为有些电源管脚被pin包围,无法打通孔,走细线到外面又会影响电源宽度,想把一些没有网络的焊盘去掉,PAD、绿油层、钢网层都设为0。数量还不少。十几个吧。这样做会有什么风险吗?有哪位这么做过?0.5mm pitch的BGA。

网友:
不建议这么做
0.5mm pitch的BGA,用1阶盲埋孔出线

网友A:
    人家为了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为了省钱。。。。

    一语中的。看来保险起见只能削焊盘了

网友:
    去掉焊盘有风险,下手请谨慎

网友:
    可以的,一些NC脚是可以引藏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