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键盘模块,CAN模块,RFID模块测试中遇到的问题,请大神帮忙解答下,感激!

楼主(2016-12-13):
  你好,我购买了迅为4412精英版电路板,测试了如标题所述的三个模块,遇到几个问题,请抽时间帮我解答下,多谢
  1.矩阵键盘的按键驱动和测试应用有可以参考的demo吗?从网盘上没有找到......
  2.CAN通讯测试,按照网盘里面的说明文档编译安卓不能通过,倒数第2步将“cantest”拷贝到“packages/apps”,这里的“cantest”是指    这个目录里叫这个名字的eclipse工程么?
  3.RFID一直提示没有发现卡?这个模块测试是否有指导文档?要如何才能测试下?
  4.RFID上的转接口是如何用的?我看上面有wifi和camera,是可以把底板上的wifi和camera接口转接出来么?但是我通过转接板把地板上的wifi接口转出来就wifi模块i不能连接成功,不通过转接板直接接wifi模块没有问题,camera没有测试,怕烧坏接口。

楼主:
多谢!因为现在不在电路板前,不方便测试,所以还是在请教一下
1.矩阵键盘原来是和软键盘对应的,那么如果我有个新的按键功能定义(比如说一个按键输入控制的LED亮灭),最好不使用这个现成矩阵键盘了?因为即使占用了一个功能键,矩阵键盘的功能也不完整了?
2.我确实是指的那个app,我已经按照教程那样一步步做了,只不过到这里后,不知道这个“cantest”指的是那个文件?这里怕搞错。而我没有编译成功,不知道错在那里了,我是把app工程直接复制到对应的目录了。
3.把卡放到电路板附近点击读取信息就可以识别了卡了?这个复旦卡和钥匙扣不需要在烧录进信息吧?它里面出厂前已经有不会重复默认的信息了?去掉CAN驱动的方法就是cantest中做的更改全部恢复到之前吗?
4.好的我要下原理图,我先确认下这个转接板可以转接wifi和camera信号么?要不看原理图怕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