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添加泪滴时部分不能添加求助

楼主(2016-12-13):
allegro添加泪滴,部分不能添加,出现如下提示:
*WARNING: Can't create fillet at pad (37.0026 38.0532) on subclass BOTTOM.
          Computed fillet point lies inside pad boundary; required to be outside.
一般怎样解决。

我稍作测试:过孔PAD30CIR15D连接0.25mm线,不能添加泪滴;而过孔PAD40CIR20D连接0.25mm线能添加泪滴。allegro 自动计算泪滴参数能否修改?反过来看:过孔PAD30CIR15D连接0.25mm线是不用加泪滴?

再测试过,好似有个规律:线宽超过过孔的钻孔半径(直径一半),不能加泪滴。

网友A:
    画板多年,从来没有加过的。路过。。。

网友B:
    设置不对引起的

网友:
    设置里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不对引起的

    设置使用默认的了,能说具体改那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板多年,从来没有加过的。路过。。。

是的,不一定要加。好奇为什么有些加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下设置

能具体点么?已经使用默认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使用默认的了,能说具体改那里么?

这个不可以的,孔要设置的,28mil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下设置

    好像跟孔径大小没什么关系,跟孔的PAD大小,还有设置泪滴 大小,角度有关,你试着改下

网友D:
    你在加泪滴的时候,线从盘上拉出来,假如线宽太宽的话,泪滴是加不上的,因为无法形成

楼主(2017-05-22):
引用 网友D:
    你在加泪滴的时候,线从盘上拉出来,假如线宽太宽的话,泪滴是加不上的,因为无法形成

线从盘上拉出来”指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从盘上拉出来”指的是什么?

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