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Sip问题

楼主(2016-12-13):
请问有没有人了解mentor中如何将BondPad放到一个特定的位置,比如通过坐标或者画参考线的方式,谢谢各位!(希望大家尽量说的详细一点,本人接触Mentor时间不长)

网友A:
1.可以用Snap功能,先用Snap指定一个点,然后应用Snapd点。
2.采用辅助线的方法,先绘制辅助线框,让后自动键合选择follow shape。

网友:
1.可以用Snap功能,先用Snap指定一个点,然后应用Snap点。
步骤如下:

1.放置Snap point

2.移动Bond pad

3.use snap point

4. finish

网友:
2.采用辅助线的方法,先绘制辅助线框,让后自动键合选择follow shape。
步骤如下:
1.绘制辅助线,注意要在用户定义层。

2.进入自动键合模式,选择follow shape,并选择shape.

3.finish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热心回复,谢谢!很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热心回复,谢谢!很明白

不客气,多来论坛讨论问题!

网友(2017-03-16):
欢迎 使用 sip 软件.

网友(2017-06-13):
引用 网友A:
1.可以用Snap功能,先用Snap指定一个点,然后应用Snapd点。
2.采用辅助线的方法,先绘制辅助线框,让后自 ...

有敲坐标的 方式吗

网友:
这种模式下应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