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对比网表mill问题

楼主(2016-12-13):
大家好,本菜鸟问个问题哈,allegro出了gerber,drill,mill,然后cam350都导入进去了,但是对比网表有两处开路,如何处理才能解决呢,我肯定是mill导入后设置有问题,就是和mill相关的pad和shape出现的链接不上的问题,导致多了网络net625,net118,net534,net626,net499,net627,net5,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
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
自动导入呢?

网友A:
    在drill层复制一个孔放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drill层复制一个孔放上去。

哈,大神是在cam350里面复制一个mill孔吗?

网友A:
    在钻带层复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钻带层复制

这两天登录eda有点问题,多谢大神的回复,还是有不清楚,我copy只能在mill层copy啊,结果好像没有用啊!我导入mill数据然后层设置为NC Primary这个设置对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