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5怎么走10度线?有没有好的方法或者好的小工具?求指教啊!

楼主(2016-12-14):
allegro16.5怎么走10度线?有没有好的方法或者好的小工具?求指教啊!

网友A:
    有小工具,装个16.6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小工具,装个16.6就行了

公司只能装16.5,不能自己装软件

网友:
    瞎说。当官的犯法的这么多。不是正版的无所谓。。。我在富士康里随便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测

这个真心赞

网友:
    先走直线然后旋转十度

网友C:
    在命令窗口输入set rband_angle_offset 10,即可实现10度走线,回复正常走线输入set rband_angle_offset 0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命令窗口输入set rband_angle_offset 10,即可实现10度走线,回复正常走线输入set rband_angle_offset 0即 ...

    大神 你太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命令窗口输入set rband_angle_offset 10,即可实现10度走线,回复正常走线输入set rband_angle_offset 0即 ...

    试了一下,发现走出来的线是45度正负10度,不能是10度,8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发现走出来的线是45度正负10度,不能是10度,80度

为什么要走10度走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