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allegro建原件封装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6-12-14):
2金币

1. 建立封装时候,Layout->Labels->RefDes,会出现一个可以输入文字的框,里面输入什么内容有关系吗?还是必须要固定的格式(***,或者ref,ref***?) 我了解导入netlist后是对应的位置编号.       同样Layout->Labels->Value里面输入什么值也有关系吗?还是必须要固定的格式(***,或者v***,)

2.  要添加的Layout->Labels->Device是干嘛用的? 这个device在板子中具体有什么作用?不加的话有什么影响?

3.  做完封装之后要做 file->creat device的动作,这个动作具体是干嘛的? 不做这一步有什么影响?
感谢您~

网友:
1  没有关系,输入什么都影响不大。但是必须要有ref这层
2 这个我做封装都不填
3 这个动作也不用做。只要save as和create symbol就可以了。
我知道的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