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allegro建原件封装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6-12-14):
2金币
1. 建立封装时候, Layout->Labels->RefDes,会出现一个可以输入文字的框,里面输入什么内容有关系吗?还是必须要固定的格式(***,或者ref,ref***?) 我了解导入netlist后是对应的位置编号.
   同样Layout->Labels->Value里面输入什么值也没关系吗?还是必须要固定的格式(***,或者v***,)

2.  要添加的Layout->Labels->Device是干嘛用的? 这个device在板子中具体有什么作用?不加的话有什么影响?

3.  做完封装之后要做 file->creat device的动作,这个动作具体是干嘛的? 不做有什么影响?

感谢您~

网友:
据我所知 1、输入REF和一个*(通配字符)都可以  其它没试过 估计也可以  2、assembly 装配层用 一般加个位号和丝印就好了 可以不加  3、creat device 第三方网表需要这玩意 好像如pads  orcad和CONCEPT-HDL可以不要

网友:
1.没啥要求,谁便输入一个字母都可以
2.从来没加过,也没出过错误
3.allegro导入第3方网表必须要产生device,比如ad、 padslogic的原理图导入allegro和orcad产生的第3方网表导入allegro

网友:
1. 没有固定格式,只是表示这是零件的位号或数值,用你和别人一看九能明白这是干嘛的字符表示就可以,一般ref*和v*表示比较直观
2.  不加没影响,一般在device里写零件的封装名字,写上看的方便,不写不影响封装的使用。
就像封装的尺寸标准啊,labels里面的tolerance、part number啊,写了只是方便看,不用再测啊干嘛的

3.  是给不是用allegro画pcb的其他软件导网表时用的,如果你只用cadence,不用pads、altium之类的,不用管他

网友:
device 描述封装的引脚关系,第三方网表会通过device去读连接关系

网友:
我一直写ref,其他的value没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