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AFEˋˋ4404 BGA 扇出

楼主(2016-12-14):
各位大神大家好
我繪製TI的AFEˋˋ4404的電路,在扇出時出了問題,只有外圍可以扇出,不知道為何
線寬都有改了還是不行,有大神可以幫我看看嗎?謝謝!!

网友:
不认他是BGA,规则里设置一下

网友:
你的元件焊盘中心距离只有0.5,要扇出来,要把线距焊盘设置很小,过孔设很小才有空间扇出来,建议手工拉出来再打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