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高速数据存储的方案。

楼主(2016-12-15):
    主控芯片是FPGA, 想存储高速数据,数据大概25MB/S, 想过用SDCard的方式存储,试过用SPI的方式,写SDcard,SD 2.0 Class 10的SD Card内部读写速度才 10MB/S, 速度太慢,丢数据。 据说, SD3.01的写SDCard的速度是: 50MB/S. 写SD 3.0 FPGA 控制器,太麻烦。 请问有没有什么SD3.0总线接口形式的芯片或模块,可以以总线方式接到FPGA, 另外一边插 SD3.0的卡,直接读写?

或者,有什么其他的大于25MB/S的,简单可行的存储方式?

    非常感谢!!!

网友:
    FPGA应该有现成的SD IP的

楼主:
    Vivado 自带一个,只支持SD 2.0., 还是AXI4接口的,还要钱买。 现在这个系统要 SD 3.0 的才行, 不知道哪位大侠有破解版 SD 3.0 IP?

网友:
引用 楼主:
    Vivado 自带一个,只支持SD 2.0., 还是AXI4接口的,还要钱买。 现在这个系统要 SD 3.0 的才行, 不知道哪 ...

https://www.xilinx.com/products/intellectual-property/1-5clj0b.html#metrics

    IP 可以幫你找,但沒錢幫你買!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我也找到这个IP, 发了要评估的邮件去了。看到一个类似的IP,报价要2000多美元。对于一个小项目来说,这个价太高了。 不知道是否有sdcard 控制器的芯片?一边接SDCard, 一边接数据总线,这样就又方便又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我也找到这个IP, 发了要评估的邮件去了。看到一个类似的IP,报价要2000多美元。对于一个小项 ...

前端Front End)是 SD 3.0 搭配的後端Back End)通常是更高速的接口,下列幾種接法可能較常見。

    • USB Host Controller
但 FPGA 通常不能放模擬電路(PHY 的部分),退而求其次只能用 HSIC 接口,但 HSIC 的 IP 可能也不好找。
HSIC -> USB PHY -> SD 3.0 Card Reader IC or USB Disk
    • Local Bus(Address / Data)to USB or CF Card Host Controller
      這種接口很少見,勉強找到一顆 NXP SAF1760,樓主看看合不合用?
Local Bus(Address / Data)-> USB -> SD 3.0 Card Reader IC or CF Card or USB Disk
http://www.nxp.com/documents/data_sheet/SAF1760.pdf
    • CF Card Host Controller
不知樓主的應用為何?如果能用 CF 接口的話,這個界面也非常類似 Local Bus(Address / Data),FPGA 應該不難寫、IP 也應該不難找。
    • PCIe to USB Host Controller
      這個接口現在 IP 應該也很普及了,一樣有顆 NXP SAF1562 能搭。
PCIe MAC -> PCIe PHY -> USB -> SD 3.0 Card Reader IC or USB Disk
      http://cache.nxp.com/documents/data_sheet/SAF1562.pdf?pspll=1

楼主:
    版主威威啊,太厉害了!

    你確定我的提案能用???@_@|||

网友:
    狗大真的太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