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规则设置...

楼主(2016-12-15):
    板子是接的别人改版的,之前设置的match group删不掉,现在自己设置的可以删 ,大家知道是为什么不?

网友A:
    你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图1的是手动加PIn Pair的MGP,图2是SIGX……管理器中设置的,图2只能在SIGX……管理器中删除

网友:
    楼上正解,以前试过,结果真的只能在管理器里删除

网友:
    高手一般用SIGX   几千对手动不科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图1的是手动加PIn Pair的MGP,图2是SIGX……管理器中设置的,图2只能在SIGX……管理器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不客气。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
    什么是SIGX……管理器?

网友:
    什么事SIGX……管理器 ,同求

网友B:
    楼主,我想问一下,你的图上xnet 旁边是蓝色,怎么弄的,我不知道怎么出来的,无法取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想问一下,你的图上xnet 旁边是蓝色,怎么弄的,我不知道怎么出来的,无法取消,谢谢!

    你对这个网络附蓝色了所以这个网络在CM管理器里就变成相应颜色了吧

网友:
    在net_group中把电气规则clear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