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 numbers do not match between symbol and component. Run dev_check on devic...

楼主(2016-12-16):
    Pin numbers do not match between symbol and component. Run dev_check on device file for more information
这是导入protel网表时出的信息,是引脚数目不匹配。但是我的原理图和PCB的封装管脚都是一致的,望大家指点下,谢谢!

网友A:
    用甚麼方式net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甚麼方式netin

转换成第三方导进来的

网友B:
    pin定义都核对过一样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n定义都核对过一样了么

是的,device和原理图库都一一比对过,所以才头大

网友:
    运行下datache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