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7.06 有时候不能保存文件

楼主(2016-12-16):
AD17.06   有时候不能保存文件!AD17.07也一样!

网友A:
    樓主可以試試看17.07行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樓主可以試試看17.07行嗎?

    也是一样的

网友:
    AD17.7 保存文件没有问题,比17.6稳定好多但不能生成工厂文件!

网友:
    也是一样,同问如何解决呢?

网友:
17.0.7及17.0.8 也是同樣的問題…

网友(2017-04-12):
    17版好像都有这问题,慎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