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allegro软件全屏时操作工作区出现白屏现象

楼主(2016-12-16):
    最近用allegro打开文件时发现在软件工作区会出现白屏的现象。主要发现以下几种情况:

    一:allegro软件全屏时以下各操作出现白屏;

(1)保存文件时出现白屏。(如图1)
    (2)鼠标移动到工作区外面时出现白屏。(如图2)

    二:allegro软件非全屏时各操作正常不会出现工作区白屏现象。

尝试重装allegro软件来解决全屏时出现白屏,但仍然没有用。

不知道上面遇到的问题,坛友们有没有遇到过,如有遇到还烦请支招帮忙解决下,也希望坛里的allegro大神帮忙解决下。

    谢谢!

网友:
嗯,很奇怪。我也遇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难道破解到期了? 补充一下,仅在PC上遇到此问题,笔记本上一切正常。把笔记本上的所有软件设置拷贝到PC上也没有作用。也有可能是Windows补丁的问题?

网友:
    我的是正版的,也會如此
    原因 不明

楼主:
    回复下,重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下,重装系统就好了

    你好,是重装Windows系统吗?
还是重装Allegro?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下,重装系统就好了

找到原因了。卸载2016年12月14日的Windows更新KB3210131和KB3205394,卸载后重启,Allegro恢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是重装Windows系统吗?
    还是重装Allegro?

    重装系统好的,重新软件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原因了。卸载2016年12月14日的Windows更新KB3210131和KB3205394,卸载后重启,Allegro恢复正常。

    这两个补丁是干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补丁是干嘛的?

    Windows安全更新补丁,卸载也不影响使用。
以前也发生过这类事情,Windows更新经常和Allegro冲突。

网友B:
    这个问题已解决,WIN10系统中,卸载KB3206632补丁重启电脑Allegro白屏问题修复,有遇到同类问题的可使用此方法解决,后续更新补丁时需要注意,将此补丁隐藏禁止更新。

楼主:
    额,为什么12楼和8楼说的卸载补丁不一样呢?想问下为什么会想到是时补丁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为什么12楼和8楼说的卸载补丁不一样呢?想问下为什么会想到是时补丁的问题呢?

我用的是Windows 7操作系统,补丁是KB3210131和KB3205394。12楼说的是Windows 10的补丁。有可能补丁编号不一样,但其对Allegro的错误影响是一样的。
    以前出过这样的事儿,所以会联想到这次又是操作系统的更新补丁造成的。

    另外,要说明一点,KB3210131和KB3205394这两个补丁到底是哪一个造成Allegro出错的,我没有再查找。应该是其中之一。

网友C:
很给力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给力的分享

解决了?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一会试试这个方法,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已解决,WIN10系统中,卸载KB3206632补丁重启电脑Allegro白屏问题修复,有遇到同类问题的可使用此 ...

    我的没有更新过这个补丁,现在也有这个问题,求大神继续赐教解决方法!我的win10是系统之家下载破解的,应该这个补丁已经集成到最新系统内去了,

网友(2017-01-19):
    学习了,碰到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没有更新过这个补丁,现在也有这个问题,求大神继续赐教解决方法!我的win10是系统之家下载破解的, ...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检查了下我的系统,发现打的补丁中,并无帖子里提到的补丁啊:

网友:
    还没遇到,但对楼上找问题的态度赞一个。

网友E:
    没办法,按照出现问题的时间,将此时间更新的补丁KB3213986卸载后,重启电脑,问题似乎解决了。出问题时的现象:

    问题解决后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办法,按照出现问题的时间,将此时间更新的补丁KB3213986卸载后,重启电脑,问题似乎解决了。出问题时的 ...

网友(2017-03-24):
    找到allegro程序所在位置,右键属性把这个勾掉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