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个问题,看图

楼主(2016-12-17):
如图,我想问的是,当选择封装的时候如何修改封装序号?,命名了一个封装名字C之后,不管怎么重新选择封装都是按照C排序下去的,如果想终止改为R排序,该怎么操作呢?因为平时都不画原理图都是直接画PCB的,

网友:
    不画原理图,这倒没试过

网友A:
    在eco模式下,点rename component命令,修改其中的一个元件位号为R,在点add component命令,再点位号为R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eco模式下,点rename component命令,修改其中的一个元件位号为R,在点add component命令,再点位号为R的 ...

    非常感谢知道了

网友:
    你为什么不加电阻的R呢‘’

网友:
    点中一个电阻封装点按照电容的方法再做一遍在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