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板厂的制板文件问题

楼主(2016-12-17):
之前没有做过库,现在尝试着做了库,现在板子有几个问题,不知道影响大不大(已经发给板厂制作了)
 1.插装孔没有figure,但是我有出了drll文件的,请问这个有影响吗?而且我记得以前我的公司,除非有槽型孔的情况下,都是不出figure孔位图的。应该影响不大吧?
 2.一个插装器件,管脚是矩形的,我做的孔径是0.9mm的孔,实际矩形管脚长宽为0.8*0.5的,算出来对角线为0.94左右,请问这个到时候能不能插进去呢?(一开始的时候只看最长边了,忘了矩形要算对角线长度)
急求大神给出详细回复,心里担心死了,换了新公司,来就让我建库之类的,之前都没做过,而且还就我一个人做PCB,出问题了怎么办啊!

网友:
1.figure是不是NC ROUT啊,这个是有椭圆孔的时候出的文件,

网友:
2.第二个应该安装不上,你在圆中画一个最大的长方形,对角线最长也就是0.9

网友:
1没事  2难说

网友:
第二个赶紧让板厂改啊  打电话问问 加工了没

网友:
第2项中 做的孔太小了。

网友:
    1/板内没有异型孔,不需要出孔位图,2、第二个问题就不确定了,搞不懂你为什么要做成插座的封装

网友:
    第2个,应该是可以插进去的,实践出真知嘛

网友:
    第二个应该插的进去 不过可能会难装点,量产的改过来就可以了  不用慌

网友:
    第二个不标准而已,有点小,但是处理一下接插件的管脚肯定能插进去的,呵呵,但愿是个低速的器件。

网友:
    第一个没什么问题的,但是第二个肯定有问题的

网友:
    要是批量和高速板子就麻烦,要一两个又是低速板的话,回来把引脚磨掉点,就好了,

网友:
    最好养成良好的习惯,每个项目新做的封装,做的时候要认真,发版前再检查一下封装。如果有其他Layout帮忙检查就最好。我也是一个人,做封装,画板子什么的都是自己一个人,你的苦恼我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