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ouching line 时为什么会选上铜皮

楼主(2016-12-18):
    用touching line 时为什么会选上铜皮,是设置问题吗

网友A:
    select  touching line 指的是沿着鼠标走过线选择此区域,鼠标走过的一条线的地方都会被选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lect  touching line 指的是沿着鼠标走过线选择此区域,鼠标走过的一条线的地方都会被选中

关键是同层的其它部分的铜皮也会选上,是怎么回事

网友:
    鼠标线别划过铜皮地方啊,或者先过滤线啊

网友:
    时常会发生这样的事,一个小bug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