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问题求助

楼主(2016-12-19):
15金币
最近在做一个sensor板,视频监控上用的, 调试时发现,竟然在图像上可以看到sensor板PCB背面的走线, 有哪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吗?

网友:
機器組裝的時候,有電線按壓到LCM,造成LCM變形,所以LCM會有走線的陰影。

一般不是反射倒影就是鬼影了~好可怕!>_<|||

网友:
PCB板子表面要改成黑油

网友:
楼主,怎么没说一下,怎么解决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说明清晰度很高啊

网友(2017-02-11):
你这种是透光,此时用黑胶布粘在背面就好点;建议洗板时,SENSOR板表面不要涂绿油,要用黑油

网友(2017-03-17):
估计是漏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