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怎么打印出这样的安装图?

楼主(2016-12-19):
第一张图是CAM350里面看见的效果,第二张图是实际打印出来的效果,请问怎么让打印出来的和看见的效果一样。
要导出安装图,我期望位号在place_bound的上面,这样看起来比较直观。
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关掉焊盘就显示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关掉焊盘就显示出来了?

如果关掉Place_Bound(蓝色),丝印就正常了

网友B:
    PCB里面打印是不是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里面打印是不是更方便

    PCB里面也是可以直接打印的,不过我一般都是在350里面做的

网友C:
    好像是要关掉Place_Bound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要关掉Place_Bound

    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