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看下这个怎么弄哦

楼主(2016-12-19):
大师们看下这个怎么弄哦,pads中4558的原理图一个元件分成两个三角形(分成两部份),怎么跟PCB一个封装对应哦

网友:
U1A  U1B  在ORCAD的觀念是這樣  參考ORCAD的教程

网友:
在logic中做两个封装PART1和PART2,然后在LAYOUT里面做整个的封装,生成元器件时导入2份logic封装和1份layout封装

网友:
把他这部分用贴片IC 方块图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