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idadd for silk

楼主(2016-12-19):
axlCmdRegister("Voidadd" 'void_C)

procedure(void_C()

(prog ()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noall" "shapes")
                  ?onButtons list("noall" "shapes"))

  _shape=axlGetSelSet(axlSelect(?prompt "Select shape ."))
     shapeID = car(_shape)
when( _shape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noall" "pins")
                  ?onButtons list("noall" "pins"))

     pinSlect = axlGetSelSet(axlSelect())

;axlClearSelSet()
foreach(pin pinSlect

            when( car(pinSlect)->objType="pin"
                s=5.0
                polydbid = axlPolyFromDB(car(pinSlect), ?layer car(car(pinSlect)->startEnd) ?padType 'REGULAR)
                exp_poly = (axlPolyExpand polydbid s 'ALL_ARC)
                a=car(exp_poly)->bBox

    if(axlGeoPointInShape(car(a) shapeID) && axlGeoPointInShape(cadr(a) shapeID)
       then  axlHighlightObject(pin)
       a=car(exp_poly)->bBox
                 ll  = car(a)
                ur  = cadr(a)
                llx = caar(a)
                lly = cadar(a)
                urx = caadr(a)
                ury = cadadr(a)
                path = axlPathStart(list(ll (urx:lly) ur (llx:ury) ))
                voidpath = axlPathLine(path, 0.0, ll)

                axlDBCreateVoid(shapeID voidpath)
          return(voidpath)
       )
)
)
)

axlDBCreateVoid(shapeID voidpath)

)
)
目前只能是点中shape后再点击pin做出一块void,如何实现当选择shape时,程式自己判断shape上面的pin是否在上面,并自动全部做出void @@deargds

void on silk

void on silk

网友A:
这个代码的功能是选择被shape覆盖的pin,然后以pin边缘扩展5mil在shape上面开窗吧?
有没有考虑到shape和pin都是异形时候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代码的功能是选择被shape覆盖的pin,然后以pin边缘扩展5mil在shape上面开窗吧?
有没有考虑到shape和p ...

从简单的开始

网友A:
那就把findfilter设置为pins,以shape的bbox框选一次,就可以得到一堆pin,再一个个判断筛选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把findfilter设置为pins,以shape的bbox框选一次,就可以得到一堆pin,再一个个判断筛选处理

可以写代码出来吗,我写的有问题,执行不出来啊

网友:
仅供参考
procedure(void_C()

(prog ()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noall" "shapes")
                  ?onButtons list("noall" "shapes"))

  _shape=axlGetSelSet(axlSelect(?prompt "Select shape ."))
     shapeID = car(_shape)
when( _shape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noall" "pins")
                  ?onButtons list("noall" "pins"))

    axlVisibleLayer("PIN/TOP" t);此处可以根据SHAPE进行判断
        axlClearSelSet()
        pinSlect = axlGetSelSet(axlSingleSelectBox(shapeID->bBox))
        axlClearSelSet()

;axlClearSelSet()
foreach(pin pinSlect
        when( pin->objType="pin"

                s=5.0
                polydbid = axlPolyFromDB(pin, ?layer car(pin->startEnd) ?padType 'REGULAR)
                println(polydbid)
                exp_poly = (axlPolyExpand polydbid s 'ALL_ARC)
                a=car(exp_poly)->bBox

                axlHighlightObject(pin)
                a=car(exp_poly)->bBox
                 ll  = car(a)
                ur  = cadr(a)
                llx = caar(a)
                lly = cadar(a)
                urx = caadr(a)
                ury = cadadr(a)
                voidpath = axlPathStart(list(ll (urx:lly) ur (llx:ury) ))
                voidpath = axlPathLine(voidpath, 0.0, ll)
                axlDBCreateVoid(shapeID voidpath)
                shapeID = car(axlDBCreateCloseShape( shapeID))
)
)
)
)
)

网友B:
请问这个skill调用的指令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skill调用的指令是什么?

axlCmdRegister("Voidadd" 'void_C)

楼主:
axlCmdRegister("voidcreate" 'create_void)

procedure(create_void()
create_void_form()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shapes") ?onButtons `("shapes"))
axlClearSelSet()

cline_list=nil
while( axlSelect()
ls=axlGetSelSet()
a=car(ls)
if( a->objType=="poly" then
a=nthelem(2 parseString(a->layer "/"))
else
a=nthelem(2 parseString(car(a->startEnd) "/"))
)
if( a=="Silkscreen_Top" then
layer=nthelem(2 layer_list)
axlFormListSelect(fs "layer_name" layer)
else
if( a=="Silkscreen_Bottom" then
layer=nthelem(length(layer_list)-1 layer_list)
axlFormListSelect(fs "layer_name" layer)
)
)
)
axlFinishEnterFun()

)

defun( create_void_form ()
create_void_file="./create_void_form.form"
voidport=outfile(create_void_file "w")
if( car(axlDBGetDesignUnits())=="mils" then
s="mil"
else
s="mm"
)
if(voidport != nil then
fprintf(voidport "FILE_TYPE=FORM_DEFN VERSION=2\n")
fprintf(voidport "FORM\n")
fprintf(voidport "FIXED\n")
fprintf(voidport "PORT 40 60\n")
fprintf(voidport "HEADER \"fanout BBvia\"\n")
fprintf(voidport "TILE\n")
fprintf(voidport "\n")

fprintf(voidport "TEXT \"Select Layer\"\n")
fprintf(voidport "TLOC 1 1\n")
fprintf(voidport "ENDTEXT\n")
fprintf(voidport "\n")

fprintf(voidport "FIELD layer_name\n")
fprintf(voidport "FLOC 10 1\n")
fprintf(voidport "LIST \"\" 18 5\n")
fprintf(voidport "ENDFIELD\n")
fprintf(voidport "\n")

fprintf(voidport "GROUP \"Select One Model\"\n")
fprintf(voidport "GLOC 1 11\n")
fprintf(voidport "GSIZE 20 7\n")
fprintf(voidport "ENDGROUP\n")
fprintf(voidport "\n")
fprintf(voidport "FIELD ByPin\n")
fprintf(voidport "FLOC 2 13\n")
fprintf(voidport "CHECKLIST \" ByPin\" \"model\"\n")
fprintf(voidport "ENDFIELD\n")
fprintf(voidport "\n")
fprintf(voidport "FIELD BySymbol\n")
fprintf(voidport "FLOC 10 13\n")
fprintf(voidport "CHECKLIST \" BySymbol\" \"model\"\n")
fprintf(voidport "ENDFIELD\n")
fprintf(voidport "\n")

/* fprintf(voidport "FIELD xw\n")
fprintf(voidport "FLOC 5 13\n")
fprintf(voidport "REALFILLIN 6 3\n")
fprintf(voidport "ENDFIELD\n")
fprintf(voidport "\n")
*/
fprintf(voidport "FIELD um\n")
fprintf(voidport "FLOC 2 15\n")
fprintf(voidport "REALFILLIN 6 6\n")
fprintf(voidport "ENDFIELD\n")
fprintf(voidport "\n")
/*
fprintf(voidport "TEXT \"W\"\n")
fprintf(voidport "TLOC 13 13\n")
fprintf(voidport "ENDTEXT\n")
fprintf(voidport "\n")
*/
fprintf(voidport "TEXT \"%s\"\n" s)
fprintf(voidport "TLOC 13 15\n")
fprintf(voidport "ENDTEXT\n")
fprintf(voidport "\n")

fprintf(voidport "FIELD add_void\n")
fprintf(voidport "FLOC 1 19\n")
fprintf(voidport "MENUBUTTON \"add void\" 15 3\n")
fprintf(voidport "ENDFIELD\n")
fprintf(voidport "\n")

/* fprintf(voidport "FIELD add_L\n")
fprintf(voidport "FLOC 1 22\n")
fprintf(voidport "MENUBUTTON \"add line keepout\" 15 3\n")
fprintf(voidport "ENDFIELD\n")
fprintf(voidport "\n")
*/
fprintf(voidport "ENDTILE\n")
fprintf(voidport "ENDFORM\n")
else
printf("ERROR,can't create form file!")
)
close(voidport)
;axlFormCreate('fs clear_RF_file '("msgLines" 0) 'do_clear_RF nil nil )
axlMiniStatusLoad( 'fs create_void_file 'do_create_void t )

a=axlLayerGet("Board Geometry/Silkscreen_Top")
s=""
layer_list=nil
while( s!=nil
s=a->name
layer_list=append1(layer_list s)
s=a->nextLayer
if( s!=nil then
nextlayer=strcat("Board Geometry" "/" s)
a=axlLayerGet(nextlayer)
)
)

layer=nthelem(2 layer_list)
axlFormListDeleteAll(fs "layer_name")
axlFormSetField(fs "layer_name" layer_list)
axlFormListSelect(fs "layer_name" layer)
axlFormSetField(fs "xws" t)
if( boundp('xs)==nil then
xs="2.0"
xum="5"
)
axlFormSetField(fs "xw" xs)
axlFormSetField(fs "um" xum)
axlFormDisplay(fs)
if(isFile( create_void_file) then
deleteFile(create_void_file)
)
)

defun( do_create_void (voidport)
case( voidport->curField
("layer_name"
layer=voidport->curValue
)
("xw"
xs=voidport->curValue
)
("um"
xum=voidport->curValue
)
("BySymbol"

(prog ()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noall" "shapes")
?onButtons list("noall" "shapes"))

_shape=axlGetSelSet(axlSelect(?prompt "Select shape ."))
shapeID = car(_shape)
when( _shape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noall" "symbols")
?onButtons list("noall" "symbols"))

axlVisibleLayer("PIN/TOP" t)
axlClearSelSet()
symbolSelect = axlGetSelSet(axlSingleSelectBox(shapeID->bBox))
;symbolID = car(symbolSelect)
axlClearSelSet()

;axlClearSelSet()
foreach(symbol symbolSelect
when( symbol->objType="symbol"
sym_bBox = axlDBGetSymbolBodyExtent(symbol)
mypath = axlPathStart( list(car(sym_bBox) caadr(sym_bBox):cadar(sym_bBox) cadr(sym_bBox) caar(sym_bBox):cadadr(sym_bBox)))
mypath = axlPathLine(mypath, 0.0, car(sym_bBox))
ss=0
polydbid = axlPolyFromDB(mypath )
println(polydbid)
exp_poly = (axlPolyExpand polydbid ss 'ALL_ARC)
a=car(exp_poly)->bBox

;axlHighlightObject(pin)
;a=car(exp_poly)->bBox
ll = car(a)
ur = cadr(a)
llx = caar(a)
lly = cadar(a)
urx = caadr(a)
ury = cadadr(a)

voidpath = axlPathStart(list(ll (urx:lly) ur (llx:ury) ))
voidpath = axlPathLine(voidpath, 0.0, ll)
axlDBCreateVoid(shapeID voidpath)
shapeID = car(axlDBCreateCloseShape( shapeID))
)
)
)
)
)
)
)

我想新增模式选择进行操作,请帮忙看看怎么修改,@deargds@XYX365
1.选择一个丝印层进行挖空
2.选择模式等待挖空
3.按钮执行

void for one silkscreen shape

void for one silkscreen sha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