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C-7351中提到的Courtyard excess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12-20):
请问IPC-7351中提到的Courtyard excess是什么意思呀,给出的值在做封装中如何使用呢,谢谢!
另外,这个值和做封装的placebound top有什么联系

网友:
    没有过这玩意,一般自己建,placebound top主要用于限高以及控制与其他器件的间距,一般在规则里面设置。

网友:
    你可以把他们当成一个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