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求救!!哪位大神有用过带4路DAC的单片机啊?或者带4路模拟比较器也行

楼主(2016-12-20):
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A:
踢哀(TI)MSC12xx

看起來有點古老!

网友:
如果精準度要求不高,可以用  PWM 實現 DA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踢哀(TI)MSC12xx

看起來有點古老!

 狗版主的这本就九阳神功秘籍,好好修炼

网友:
來一個強悍的 PSoC® 4100 M-Series

32-bit MCU subsystem
    24-MHz ARM® Cortex®-M0 CPU with a DMA controller and RTC
    Up to 128KB Flash and 16KB SRAM

CapSense® with SmartSense™ Auto-tuning
    Cypress Capacitive Sigma-Delta™ (CSD) controller
    CapSense supported on up to 55 pins

Programmable Analog Blocks
    Two comparators (CMP)
    Four opamps, programmed as PGAs, CMPs, filters, etc.
    One 12-bit, 1-Msps SAR1 ADC
    Four IDACs2 (2x 8-bit, 2x 7-bit)

Programmable Digital Blocks
    Eight programmable 16-bit TCPWM3 blocks
    Four SCBs4 : I2C master or slave, SPI master or slave, or UART

Packages: 48-pin LQFP, 64-pin TQFP (0.8-mm pitch),64-pin TQFP (0.5-mm pitch), 68-pin QF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踢哀(TI)MSC12xx

看起來有點古老!

太贵了

TLV5604 也要四兩花旗銀!>_<|||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贵了

老實說,你還不如選顆便宜的 MCU,外掛個帶串接口(Serial Interface)的 4 路 DA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實說,你還不如選顆便宜的 MCU,外掛個帶串接口(Serial Interface)的 4 路 DAC。

踢哀(TI)TLV5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