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里覆铜处蚀刻字符怎么做

楼主(2016-12-20):
    如题,谢谢

网友:
    好像没这个功能吧?

网友:
    把文字用銅箔做就可以了
ex. 把文字放在Top / Bottom

网友:
    把文字放在Top / Bottom,Top / Bottom层输出gerber时将文本勾上

楼主:
    我说的意思是镂空字,谢谢你们热情恢复

网友:
    镂空字..... 只能用keep out 自己描

网友:
    在TOP层留出一块空地,添加文字在TOP层,出gerber时TOP层选上text,如果想要这些字不盖油,还得在solder mask top 使该文字区域开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