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N34230与海思3519MIPI

楼主(2016-12-20):
求助,MN34230与海思3519MIPI连接,做原理图的时候不小心把MIPI中的一对差分线,P与M(正与负)接反了,
请问可以在软件驱动里面调整过来么?

网友:
没搞过海思 看看这个sensor可不可以调

网友:
你可以找找PDF中是否可以调整

网友:
一般是不行的吧,如果是组间交换了,有可能可以软件调整,如果是P N对换,一般是不行。具体再看看海思手册

网友:
现在的芯片,一般的P与N是可以交换的,具体可以查下芯片手册或问FAE

网友(2018-05-14):
    不行吧,我也搞过这种错误,后来飞线回来的

网友:
    不行的,网口上的PN能换,MIPI上的不行~~

网友(2018-12-25):
    MIPI的调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