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EVX库管理工具如何改为英文界面,谢谢!

楼主(2016-12-21):
请问,EEVX库管理工具如何改为英文界面,谢谢!

网友:
够纠结的啊

网友:
    同问,看着真是不爽

网友A:
    1、环境变量里增加:MGC_PCB_LANGUAGE = English
2、删除"WDIR_xxx"对应目录下的WSP文件即可

网友B(2017-03-29):
引用 网友A:
1、环境变量里增加:MGC_PCB_LANGUAGE = English
    2、删除"WDIR_xxx"对应目录下的WSP文件即可

    删掉果然有用,谢谢

网友(2018-02-20):
引用 网友B:
    删掉果然有用,谢谢

我删去WIR下的wsp文件,还是中文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环境变量里增加:MGC_PCB_LANGUAGE = English
2、删除"WDIR_xxx"对应目录下的WSP文件即可

删除"WDIR_xxx"对应目录下的WSP文件后,同没删除文件一样,创建单元(cell)界面和元件(symbol)编辑器界面还是中文。
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2019-10-26):
引用 网友B:
    删掉果然有用,谢谢

删掉也没用啊,cell编辑界面还是中文的,这个怎么搞

网友C(2021-01-08):
    可以的 增加环境变量 以及把WDIR底下的*.WSP文件删除 就行了。

网友(2022-03-11):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 增加环境变量 以及把WDIR底下的*.WSP文件删除 就行了。

    wsp文件删了还会再生成,没有办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