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器件后1脚位置变了,但是走好的线也跟随着变更了现在网络,急需解答,谢谢

楼主(2016-12-21):
更新器件后1脚位置变了,但是走好的线也跟随着变更了现在网络,急需解答,谢谢

网友:
你用的16.6吗

网友:
16.6里面有选项是不能勾的,有一个是涉及fanout的’

网友:
    管脚位置变了,网络就是会变得吧

网友:
    把网络的线先删了 再更新 最后重新走咯

网友:
    多勾了几个选项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的方法是又把封装的1脚变更回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