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1其它层的图标不显示

楼主(2016-12-22):
各位大神们请教个问题。如上图,左下角层图标只显示 TOP 和BOTTOM两层,其它层看不到,也自然切换不过去。快捷键L进去勾上了还是不行...而且,这个文件已经不能再导入pads里边,刚开始是可以的...求解。太久不用AD,都快忘记了,不只懂怎么整。这个版本的AD感觉巨卡。

网友A:
这个现象我也遇到过,可能是软件兼容性引起的吧!解决很简单:新建一个PCB文件,把原来的复制粘贴过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现象我也遇到过,可能是软件兼容性引起的吧!解决很简单:新建一个PCB文件,把原来的复制粘贴过来就可 ...

谢谢!照你说的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