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路PA功率检测

楼主(2016-12-22):
      考虑一个射频设计,涉及一个800M和一个1900M 两路两个PA的功率检测,现在主控IC上只有一个功率检测口,但是800MHz 和1900MHz 不会同时工作,只会有一个频段在工作,那么主控IC上功率检测直接连到这两个PA的每个功率检测? 总觉得那个地方有些不对,求指教.
         1.通常做法我觉得是一路比如800M PA功率检测输出接到1900M PA的耦合输入端口,如何从1900M PA的功率检测口(耦合输出口) 接到主控IC上,目前情况是这两个PA都没有耦合输入口.

        更新: 两个PA均有耦合输入口,思路1应该是对的.

网友:
    不明白,两路都要做检测,使用RF SWITCH开关来切换使用试试??

楼主:
    PA 自带耦合输入和耦合输出,相当于2个PA的power detection  串联起来就行了,不用添加额外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