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板插网线不link,但是用示波器的地接一下单板的地,以太网就可以link了

楼主(2016-12-22):
MT7620经过网络变压器接网线到交换机,打板上电后不link,用示波器的地接头接一下单板的地,或者单板接个串口,都可以link,请问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电压驱动与电流驱动这里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驱动与电流驱动这里的问题吧

后来把变压器初级端的TVS管去掉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来把变压器初级端的TVS管去掉就好了。

感觉还是没有找到原因,能贴原理图出来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没有找到原因,能贴原理图出来看看吗

去掉红框里面的TVS管,就OK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去掉红框里面的TVS管,就OK了

TVS并一个,不要接地有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TVS并一个,不要接地有试过吗

没有试过,可以这样接吗?

网友:
为什么不可以,要根据EMC测试用

网友B:
楼主,你用的PHY是什么芯片,是电压型驱动还是电流型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用的PHY是什么芯片,是电压型驱动还是电流型驱动

MT7620,内置PHY,电路没问题的

网友C:
楼主,看来你的电路,有如下建议:
1 你的TVS管应该不是这样接,应该只接一个串联在P和N之间,用于过差模浪涌。U19和U18只用于过共模浪涌的。
2 再说回你的问题,你的TVS管的GND与你板子的GND通过1nF链接在一起来(对于网络信号的频率而言,1nF不算事),那么对于交换机来说他的GND与你的板卡的GND是不一样的,甚至有可能他用的是3PIN的直接大地,那么问题来了,交换机输出的信号的参考GND与你的TVS管子的GND不在一路,那么你的TVS管工作钳位导致信号畸变,所以无法LINK。而你用示波器接GND或者接串口本身把两者的GND连在一起,所以可行。以上是猜测,你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来你的电路,有如下建议:
1 你的TVS管应该不是这样接,应该只接一个串联在P和N之间,用于过差模浪 ...

"用示波器接GND或者接串口本身把两者的GND连在一起",两者是指哪两者?
只是把示波器的地线夹到单板地上,示波器的探头并没有接任何信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接GND或者接串口本身把两者的GND连在一起",两者是指哪两者?
只是把示波器的地线夹到单板地上 ...

两者指你的主板与交换机
如果你的示波器接大地了,交换机也接大地了,那么你一连接不就是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者指你的主板与交换机
如果你的示波器接大地了,交换机也接大地了,那么你一连接不就是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