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线高亮的问题

楼主(2016-12-23):
我在给DDR3的数据线分好组后,想给每组高亮一个颜色,但是只有网络焊盘高亮了,而鼠线没高亮。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飞线不知道怎么设

网友A:
颜色设置重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颜色设置重复了.

能详细说说吗?谢谢!

网友:
几组高亮的颜色都被你选成了白色。高亮一组后记得改颜色    高亮的时候选择的图标不对   应该是哪个小刷子,不是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