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F1键功能取消

楼主(2016-12-23):
1金币
在画图时,按F2的时候,经常不小心按到F1,然后弹出浏览器的窗口,这样很影响操作,如何取消F1的功能,大家有什么方法么。。

网友:
使用KeyTweak软件
1,右键点这个软件,管理员运行
2,选择F1键
3,选择禁用
4,应用,重启系统
done

ps:可以把ESC下面的那个键(、)设置为回车键,这个输入线宽后,左手小指就能按回车了,左手就不需要走太远,右边也不用离开鼠标了。

网友:
    F1 键扣掉。。。

网友A:
    可以修改成自定义健

网友:
    自定义修改

网友:
    楼上的几个大神说的都很对,我是扣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修改成自定义健

    可以详细点说么,貌似我怎么改,F1都保持着原来的属性,最后还是扣掉了。。

网友B(2017-02-07):
    我都是直接把F1这个按键扣掉的,反正也用不到,每次按到烦死了,所以直接扣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直接把F1这个按键扣掉的,反正也用不到,每次按到烦死了,所以直接扣掉,

    扣掉太丑了,用2楼那个软件去设置一下就可以,很方便。

网友(2019-11-15):
    F2是什么功能?我怎么从来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