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如何设置并导出坐标?劳烦哪位指点下,谢谢!

楼主(2016-12-24):
公司做SMT加工的,用的altium designer release 10(这个软件我是小白只会导坐标),现在客户给的资料需要自己导出坐标,导出的坐标都没有马克点。自己手量的马克点,导致后期上机原件坐标不对,使用偏移量又无法每个都对得上...很浪费时间。
希望前辈能指教下altium designer release 10如何设置马克点的坐标(双面板如何看另外一面,如何设置另一面的马克点坐标),然后可以跟元件坐标一起导出来。

谢谢!

网友A:
把MAKE点做成一个元件,画板的时候,随便在板子的角落放上三四个就可以了。MAKE点的覆盖范围越大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MAKE点做成一个元件,画板的时候,随便在板子的角落放上三四个就可以了。MAKE点的覆盖范围越大越好

谢谢!我们不懂这个软件也辜负了你的回答
板子图是客户提供的,都是做好了的,我只是需要在客户现成的板子上面做两个马克点就好,这个有没有什么办法?这个软件我不会用,平时只是导出坐标用,大部分客户都是做好后给我们,导出的都有马克点的,只是少部分客户他们板上面没有马克点,是在板边上有,而我们的机器会压到马克点,只好重新取....板子上面有孔有圆点也有测试点都可以用,只是不知道他们的坐标,单面板可以看得到,用鼠标放上去就有了,但是双面板因为不知道怎么看背面,正面点坐标看出来的问题不大,主要是背面,不知道怎么看背面的坐标的...
我们公司小又是在内地,不知道怎么用这个软件,所以希望懂的前辈能帮个忙...也谢谢你的答复!

网友:
因为软件你不熟悉,你这种情况就让PCB板厂在制板时加工艺边,并在工艺边上放置MARK点。

网友:
元件坐标位置在 File 菜单下面  file->Assembly outputs -> generate pick and place fi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