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FPGA IO设为高阻时测量其对高电压电源会有电压值?

楼主(2016-12-25):
如图示,FPGA的BANK 电压是3.3 V,设计失误外面分压设为5,6V左右(不清楚会不会烧坏IO口),但是实际测量时电压值达不到5或6V,只有3.7V左右,把外围都删掉就像图片中那样的电路后测量其对地是没有输出的,但是对高电源能量出电压来,有没有了解的大侠帮忙解答一下?我个人猜测是IO口的保护电路影响的原因。

网友:
为啥要测12V和IO  他们之间没什么联系

网友(2017-03-24):
一般IO口有一个保护二极管。若你外围输入一个5V电压,二极管会把电压拉低至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