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椭圆的焊盘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16-12-25):
    接触过一些公司的封装库,喜欢把器件焊盘建成椭圆的,电阻电容都是,其它器件大部分都是,这样有什么好处吗?缺点呢?

楼主:
    有没有牛人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直角有几个问题:一是焊锡的流动性问题,二是信号EMI问题,三是美观性 呵呵

网友(2017-02-21):
    坐等高手回复

网友:
    焊盘的两端设计成半圆形,焊接后的焊点比较饱满

网友:
    跟三楼的意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