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crossover point电压

楼主(2016-12-25):
哪位知道USB测试中交叉电压的测试意义是什么?如果不过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我们板卡的USB2.0只要求测试高速,不测试低速与全速模式的交叉电压。

网友:
踢哀(TI)在 LVDS 上的解釋:
Crossovers indicating the system is switching 1’s to 0’s and 0’s to 1’s at the same time. In other words, each bit is the same width.

网友A:
樓主的第二個問題,我給逆向解答。

Crossover Voltage 測試如果沒過要怎麼辦?

The crossover voltage is out of the specified range.
  • The trace lengths of D+ and D– are not matched.
  • There is an impedance mismatch on D+ and D–.

節錄自賽普瑞斯Cypress)技術文檔!

网友:
差分以交叉点来判定的

网友(点评):
差分信号的时序参考点是是对内两信号边沿的交叉点,如差分长度的不匹配,可能导致交叉点偏移,对时序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的第二個問題,我給逆向解答。

Crossover Voltage 測試如果沒過要怎麼辦?

看到有人这样说“眼交叉比过大(交叉点偏上),即传递过多1 位准信号,将会依此交叉比关系来验证信号误码、屏蔽及其极限值。眼交叉比过小(交叉点偏下),即传递过多0 位准信号,一般容易造成接收端信号不易从其中抽取频率,导致无法同步,进而产生同步损失。”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有人这样说“眼交叉比过大(交叉点偏上),即传递过多1 位准信号,将会依此交叉比关系来验证信号误码 ...

一直很怕這種沒頭沒尾,半路就冒出一句的問法。樓主的這段文字,貌似節錄自附檔的實驗結果。

  • 作者的陳述是結果論,他實驗到的結果是如此,所以就下這樣的結論。
  • 許多串列Serial)通訊的方式,如 USB、Ethernet……,都會把時脈Clock)藏在資料Data)中,遇到長串的 0 或 1,是有可能無法取出藏於其中的時脈Clock)而無法同步,關於這門學問有堂叫編碼原理Coding Theory)的課程可供樓主鑽研。
  • 我快唬不住了,那個叫于博士的傢伙,可不可以出來幫忙擋一下?

网友:
各種編碼Coding)的特性

裏面就有一大堆不能有長串 0 或 1 資料出現的。

网友:
編碼原理Coding Theory

請小心服用,有心血管疾病者勿入!

楼主:
谢谢大神的资料,其实关于DC balance编码减低ISI和利于CDR的作用之前也看了些文章,算是知道了个大概,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交叉点靠上就会影响误码率,但是看了版主的文章,我想是不是交叉点的偏移实际就代表有占空比的失真,而这会让时恢复出来的时钟质量不好,也许这才是导致误码率上升的真正原因?

你的問題怎麼這麼多?>_<|||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的资料,其实关于DC balance编码减低ISI和利于CDR的作用之前也看了些文章,算是知道了个大概,不明 ...

其實答案都在上述的討論中,樓主的推測方向也正確!

  • 踢哀(TI)在 LVDS 上的解釋:
Crossovers indicating the system is switching 1’s to 0’s and 0’s to 1’s at the same time. In other words, each bit is the same width.
  • 所以 Crossover 失衡Unbalance)時,0 和 1 的時脈寬度會有什麼變化?
  • 上述的現象在訊號完整性SI:Signal Integrity)叫什麼?
    六個英文字母
    J 開頭、r 結尾
中間有兩個字母重複

有文檔介紹,但下班回家才能上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答案都在上述的討論中,樓主的推測方向也正確!

版主说的是jitter吧。

技术就是个坑啊,越想多就有越多不明白的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说的是jitter吧。

技术就是个坑啊,越想多就有越多不明白的

安森美半導體(On-Semiconductor)
Understanding Data Eye Diagram Methodology for Analyzing High Speed Digital Signal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森美半導體(On-Semiconductor)
Understanding Data Eye Diagram Methodology for Analyzing High Sp ...

好东西,谢大神!

吾人畢生所學,盡傳予汝!@_@!!!

网友:
    实际上就是为了解决时序问题,占空比抖动啥的,理想就是出来差分对完全对称,可是偏偏对称不了所有哎就出来一大堆让新手搞不明白的事情,啥ISI,啥jitter,啥SI,啥PI等等等等,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