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级别设置里怎么DIE在这一个层

楼主(2016-12-26):
层级别设置里怎么DIE在这一个层  在哪设置工

网友:
你导入器件的时候,需要选择die所在的层。然后在set-up,cross section中

网友(2019-08-21):
在哪个层是可以改变的,我不知道你用的那个版本 我用的16.5是选中右键就有更改图层所在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