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助】目前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对线缆进行仿真?

楼主(2016-12-26):
想了解一下目前有仿真软件支不支持板间仿真且支持线缆连接的情形,了解仿真软件的大神帮忙解答一下,先感谢一下。

网友A:
hyperlynx PADS里面的仿真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hyperlynx PADS里面的仿真工具

应该没有对线缆进行仿真的工具吧。

网友:
你说的是线束仿真吧

网友:
线束仿真,PADS新版的HY仿真好像有集成了

网友:
CST / HFSS / FEKO 都可以

FEKO reference
https://www.feko.info/about-us/promotional-material/glossy-application-notes/combined-electromagnetic-field-and-cable-coupling-solutions
https://www.feko.info/search?SearchableText=c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