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 T点左右两边线长是否需要相等?

楼主(2016-12-26):
对于一条地址线,如果2片DDR,A和B,T点为D,是否需要AD=BD,即D为中点?

楼主(2017-02-28):
引用 网友A:
要等长,

3Q

网友:
怎样保证AD=BD,规则不好设置吧,自己大致调成等长?测量

网友:
尽量做到等长

网友:
一般板T点两边等长,然后绕公共端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要的,我记得有个应用文档上专门又说的

网友(2017-04-09):
一般要求越等长越好

网友:
需要大概50MIL

网友(2017-07-31):
登场误差越小越好,尽量show着绕。 因为是两片DDR,误差要求不那么精准也可以实现地址线在等长范围。如果是四片DDR,那必须缩小地址线T点等长误差。这样在绕公共端的时候就不会出现有的等长 有的超出误差的情况。

网友(2017-12-26):
要等长,误差±25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