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制作的logo制作做成字体

楼主(2016-12-26):
    怎么将制作的logo制作做成字体 直接导入到pads系统字体中

网友A:
    也是在论坛下载的,忘记在哪个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是在论坛下载的,忘记在哪个地方了

    有毒 啥情况

网友:
    什么毒,我下来用没有啊

网友B:
    怎么会不支持单色呀

网友A(2017-04-26):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不支持单色呀

    保存为单色的

网友(2017-10-25):
    还是不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保存为单色的

还是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明白

    格式选择单色位图就行了

网友(2019-08-12):
    我目前是手动画logo,太不方便了,急求一个Logo导入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