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6-12-26):
      最近看了几个DEMO板,有几个问题向大家请教:
1、现在孔径0.1MM或者0.15MM的通孔可以做到吗
    2、现在最小的线宽线距是2/2MIL 吗
3、现在激光孔工艺:可以直接做到1-4的孔吗,就是三阶?总板厚0.8MM或者1.0MM

    感谢大家回复

网友A:
    1. 可以做到,但要用雷射鑽孔,機械鑽孔不行。 2.   2/2MIL可以做到,視板廠製程能力。  3. 1-4的孔一次雷射是做不到的,用anylayer疊孔方式是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可以做到,但要用雷射鑽孔,機械鑽孔不行。 2.   2/2MIL可以做到,視板廠製程能力。  3. 1-4的孔一次雷 ...

第一个问题,用激光是不是就相当于任意阶了,多谢回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问题,用激光是不是就相当于任意阶了,多谢回答

    不是,因為激光有穿透pp深度問題,視激光的能量強弱。
一般1次激光可以做到1通3, 但幾乎無人使用,因為做到1通3, L1的銅環需要加大,否則會破環造成斷路。
    你原先的問題是要做到1通4, 無法一次激光完成,所以需用4次激光做疊孔設計。
    舉例來說, 一般成本考慮幾壓(合)幾雷(射),越多次的壓合越需要較長工期,影響出貨備料。
    3壓2雷, 8L  -->  2+4+2      2其實為1+1 (2次雷射), 1次雷射會多1次壓合。
3壓3雷, 8L  -->  2+4+2+    2其實為1+1 (2次雷射), 最後的"+"表再多一次雷射,也就是多3通4, 這次的雷射不影響壓合次數。
    2壓1雷, 8L  -->  2+4+2      2需用1次雷射做法,直接1通3. L1 Via Pad需變大,所以一般小Pitch的BGA不會採用。

网友:
    视板厂制程

网友:
    这个能做的话,费用也不少吧

网友B:
    1、可以做,一般是激光孔,板厚比较薄才能实现;
    2、2/2的可以做,但是不能批量;
3、使用任意层互联工艺,但是四层板互联次数过多,对位精度要求较高,慎重选择。

楼主(2017-02-09):
引用 网友B:
1、可以做,一般是激光孔,板厚比较薄才能实现;
    2、2/2的可以做,但是不能批量;
    3、使用任意层互联工艺 ...

1、这个板厚一般多少可以做到,1mm板厚可以做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因為激光有穿透pp深度問題,視激光的能量強弱。
    一般1次激光可以做到1通3, 但幾乎無人使用,因為 ...

    感谢,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这个板厚一般多少可以做到,1mm板厚可以做到吗

    1mm板厚可以做,Notebook產品一般使用此厚度設計。1mm做多約為10層板。
    我最薄做過0.6mm板厚的,
但須考慮工廠是否能打件,因為太薄的板子會有很多生產SMT/DIP等問題。
    不在此詳述﹑

网友(2017-03-27):
    这工艺要求好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