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allrgro里将shape切割成两部分

楼主(2016-12-26):
如何在allrgro里将shape切割成两部分?

网友A:
CUT 适合cut线   楼主干嘛不下载一个SKILL     EDA工具箱就有,你这是骑驴找马啊!!而且skill功能更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UT 适合cut线   楼主干嘛不下载一个SKILL     EDA工具箱就有,你这是骑驴找马啊!!而且skill功能更好用

    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图

这个不保险,关键时刻掉链子。。。。

网友C:
    可以在shape中间走一根线让其避让,然后把shape变成静态就分割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shape中间走一根线让其避让,然后把shape变成静态就分割开了

以前建symbol就是用这种方法,但是现在板子里用这种方法好像不好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载个eda365 skill

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E:
    直接用挖空就分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挖空就分开了

are  you  sure?

网友:
    画切割线可以达到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