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En信号, 经过一个‘与门'后, 出现一连窜'矩形波'

楼主(2016-12-27):
1. 用一个’与门‘, 做了一个buffer(如下图1)
2. buffer的输入信号是稳定的, 可是它的输出信号却出现一连窜的‘矩形波’?(如下图2,3中的 ‘淡蓝色' 信号)
     (注: 图片的显示顺序有点问题, 应该是先图片3, 再回来看图片2. )
为何出现这些矩形波?
如何改进?

谢谢!

网友A:
电路没问题  r84 200k  c178 1uf  与门输入驱动电流视乎太小了  试试去掉电容 R换为0R

网友:
RC 電路上升到邏輯閘臨界點時發生的振盪現象,請改用施密特觸發Schmitt Trigger)型態的邏輯閘。

网友:
圖 3 的 SO 前端雜訊的時序是在 IN = low 就出現,可能是 IN 這級的 output low 驅動太弱,再經 200 Kohm 到 buffer 的輸入端使它特性類似浮接,所以出現雜波,把 R84 改成 百歐姆或 1k 毆姆,應可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没问题  r84 200k  c178 1uf  与门输入驱动电流视乎太小了  试试去掉电容 R换为0R

谢谢! DJA
1. 此处加一个200k的电阻, 主要就是为了加一个RC Delay.
2. 之后再加一个‘与门’, 是为了驱动 下一级的电路。
3. 所以,RC 要保留。 否则, 这个小模块可以不要。

网友:
前端后端波形抓出来比较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DJA
1. 此处加一个200k的电阻, 主要就是为了加一个RC Delay.
2. 之后再加一个‘与门’, 是为 ...

1、不建议这么搞  你这样芯片如果不具有总线保持功能会有问题  逻辑芯片是由pmos和nmos构成  输入高电平和低电平之间  存在非稳态区 这段时间其实N Pmos都会导通的出线震荡 所以一般逻辑芯片 hold的功能 设计需要提升输入信号斜率来解决

2、注意输入不要悬空 上电初始状态要保证   一般开始设计前后上下拉都留着 总会有用的

3、搞个双稳态触发器比较靠谱 如SN74LVCxx什么的  我都这样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