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输出Excel贴片坐标文件

楼主(2016-12-27):
allegro默认在Export里可以输出TXT格式的贴片坐标文件。如果你要输出Excel格式的坐标文件可以在Quick Report里生成报告后再Copy到空白的Excel表里,但是默认输出的元件坐标是SYM原点坐标而不是中心坐标。
这里分享一下如何用Report功能输出带元件中心坐标的贴片坐标文件。

也是在网络上搜索归纳的,如有错误请见谅

网友A:
你这个标题有点误导我了,还以为重点是 EXECL 文件。我一般都是用 file--export--placement--body center 来生成元件中心坐标文件。不过,你这个方法也很好用,谢谢。

网友:
我一般用tool-Quickly reports-Component  report,然后复制到EXCEL里,再删除不用的信息

网友B:
我说一般为啥不用Quick Report呢,原来输出的是原点坐标,另外,求解,贴片厂一般用英制的坐标还是公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标题有点误导我了,还以为重点是 EXECL 文件。我一般都是用 file--export--placement--body center  ...

哈哈, 不好意思,其实这种方法和你用Quick Report输出坐标是差不多的,只不过Quick Report输出的是封装原点坐标,一部分贴片厂并不认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一般为啥不用Quick Report呢,原来输出的是原点坐标,另外,求解,贴片厂一般用英制的坐标还是公制的?

不好说,一般我们接触的大部分贴片厂家习惯用公制的

网友B:
好的 ,谢谢
画板的时候都是用英制,出坐标文件的时候都要公制,而两种转换又会出问题,
感觉挺麻烦的

网友:
公英制应该都没什么吧?贴片厂至少该满足各种客户需求嘛!不满足就倒闭吧!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用tool-Quickly reports-Component  report

网友(2017-02-10):
txt板厂不是一样处理吗?

网友(2021-07-02):
excel可以直接导入txt文档数据的!

网友(2021-09-29):
引用 网友B:
好的 ,谢谢
画板的时候都是用英制,出坐标文件的时候都要公制,而两种转换又会出问题,
感觉挺麻烦的

输出坐标的时候切换到公制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