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MOS管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6-12-27):
请教老工程师说是起保护作用

网友:
    看了一下,是不是这样,anode为高,R out无输出,anode为低(下拉),R out等于cathode电压。你可以量一下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延时MOS管的开启时间吧

网友(2017-03-11):
    不懂,看而不语。

网友(2017-11-07):
    了解下,3V就可以完全控制导通的N-MOS管(60V/12A) MOS(场效应管)/STD12NF06LT4 编带
    1. http://www.szlcsc.com/so/product/details_9370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