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6-12-27):
新手一枚   请问一下能不能将altium designer原理图的这个图片换成其他图片

网友A:
可以,这个图是原理图模板上带的。     先清除它   菜单 Design  ->  Document Options -> template标签  里面有个clear template
按钮,点击。     然后自己放置自己的图片   另存为模板。        其它原理图在 Design -> Project template ->Choose a file 选择刚才自己生成的模板文件 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个图是原理图模板上带的。     先清除它   菜单 Design  ->  Document Options -> template标签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