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图片导入原理图板框

楼主(2016-12-27):
    怎么弄?谢谢!

网友:
    在Symbol编辑器里打开板框,然后用截图工具,选择复制,在Symbol编辑器粘贴就可以。

楼主:
    由于LOGO是文字,找到一个识别图片的字体的网站(求字体网),下载这个字体后安装。然后在DxDesigner中map到某个字体。